[技术讨论] 这种跳线封装怎么画?

楼主(2023-01-05):
这款开发板中的SB跳线,使用AD怎么画?

我一般都是放个0欧姆电阻

网友A:
做两个异形焊盘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做两个不规则的焊盘就行

网友C:
开绿油窗

网友D:
在stm的网站上去下载他的项目文件,然后复制他的封装加到自己库里就行了。没必要自己画

网友E:
搜“PADS 异形焊盘”

网友F:
焊盘可移动

网友G:
这种跳线本身也是放电阻的,直接放个电阻的焊盘不就可以吗

网友H:
不就是个电阻吗

网友I:
1.solder层+铜皮
2.封装绘制异形焊盘

网友J:
做两个异形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