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把图片合并到SIZEA4并保存到库中当作模板文件?

楼主(2023-01-05):
大家好,有个事情请大家帮下忙;现在是有公司**的图片,想要合并到PADS LOGIC   的sizeA4中去,并且保存到库中当作模板文件使用,请大家帮下忙教下怎么去操作才能成功!!!!!!谢谢啦

网友A:
你可以用AD导入之后添加到PCB,然后把AD转成.asc文件在到PADS中去处理
PADS导入也可以的,网上有方法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AD导入之后添加到PCB,然后把AD转成.asc文件在到PADS中去处理
PADS导入也可以的,网上有方法我没试 ...

是PADS logic  原理图

网友A:
先将图片插入excel表格,然后复制粘贴到logic中。
在EXCEL中创建表格插入图片。然后选中复制(右键或者ctrl+c),打开logic粘贴(右键粘贴或者ctrl+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图片插入excel表格,然后复制粘贴到logic中。
在EXCEL中创建表格插入图片。然后选中复制(右键或者ctrl ...

这样操作是可以把图片粘贴到sheet中,但是这样再合并-》保存到库中之后,重新新建sheet调出模板,原来存在图片就不显示了
我是想把图片也合后保存到库中,重新调出来的时候包含图片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就是一般右下角title里面那个图吧
AD里面是建立模板的时候插入图片保存之后就行了,调用的时候也有图的
PADS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我没装pads,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就是一般右下角title里面那个图吧
AD里面是建立模板的时候插入图片保存之后就行了, ...

对对,是的,AD中可以的,PADS我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之后没成功调出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就是一般右下角title里面那个图吧
AD里面是建立模板的时候插入图片保存之后就行了, ...

还有一个,同个工程,包含多个sheet,每个sheet的size都能设置大小吗?**作工具-》设计选择size,结果是所有的sheet都改成了同个尺寸

网友A:
应该不行,从设置里面添加多个图页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图页选择,就填加了个名字和编号,应该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从设置里面添加多个图页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图页选择,就填加了个名字和编号,应该是不支持 ...

哦哦,好的,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