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学习CH573F例程之RF_PHY遇到问题

楼主:
用两块CH573F的开发板运行了RF_PHY例程,一个TX MODE,一个RX MODE,通讯成功,信息正常打印。

想着既然是可以直接使用2.4G进行通信,那是不是也可以和其他的2.4G芯片通信,手上正好有si24l01模块,就进行了各种尝试,结果鼓捣了一天没搞定

请问下,CH573F使用2.4G直接和si24l01通信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能否指导下

来自 2楼

网友A(2023-04-13):
CH573  2.4的包格式是根据蓝牙协议来的,
前导包1个字节,
接入地址4个字节,
PDU包含1个字节报头,1个字节长度,0-37字节数据
CRC校验3个字节。
另一端也符合即可通信。

来自 3楼

楼主:
协议对了的话是应该可以实现的。

最近就看到个产品,接收端是蓝牙芯片,发射端是2.4芯片,实现的是单向的遥控功能。

网友B:
协议要是对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这个得有协议栈支持才行哦

网友D:
不太建议这么做,虽然可行性是有的

网友E:
估计你需要在协议内容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F:
CH573也不贵,就没必要再接si24l01了吧

网友G:
通讯应该可以,就是收到协议数据之后,做响应的处理就行吧

网友H:
它俩没通讯上,估计是协议没对上吧

网友I:
话说si24l01实现不了蓝牙的功能吧

网友J:
你要自己写蓝牙的底层协议栈吗?如果能写,估计它俩可以通讯上

网友K:
别折腾了,CH573才多钱啊,换si24l01也没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