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示波器探头导致被测电路的保险丝烧毁

楼主:
大家好!想请教如下问题:

我使用DLM3054的示波器,用普通的示波器探针检测被测电路的供电pin(12V)时,整个被测电路跳电,
经确认,电路中的保险丝烧毁(250V,10A)。用其他相同型号的示波器探针做相同的动作确认,是正常的,
示波器显示在高电平上。所以判断是探针的问题。

个人认知:即使是探针有问题,但是基于示波器是测定仪器,并不会烧毁被测电路呀。感觉很奇怪。
请求各位大神,能否告知下,如果探针故障的话,会对被测电路有这种保险丝烧断的影响吗?有的情况下,
一般是探针内部哪一块发生的问题呢。(为了确认,我用万用表确认了有问题探针的接地环与探针是否导通,结果是未导通状态)如果能够有简易原理图说明的话那真是太感谢啦。

网友A(2023-01-06):
检查你给示波器的插座。
L对L,N对N,然后PE线也要接上。示波器人家接的三角插座,里面的肯定是按L,N,PE设计的。如果没有,自己跑电气柜接过来,专门给仪表供电。
如果嫌麻烦,买隔离变压器。
图中,看到没,零线与电气柜是有绝缘的。地线(PE)直接搭壳的。
自己接插座,相线随便取一根,零线和PE线各接一根,接到插板上。不能接错。

网友B:
你示波器供电有问题

网友C:
示波器也是通过市电的,可能跟示波器接地有关.能否用用电池的示波器测量?

网友D:
1. 你把电源线接到示波器,但是不要接220V市电。
2. 万用表测下示波器探头的地,和电源线的火线or零线。
相当于探头的地,直接连上了火线

网友E:
示波器电源接地容易出问题……

网友F:
采用隔离变压器就不会发生此类问题

网友G:
示波器用一个隔离变压器供电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