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是否可以简单获取固定频率PWM的占空比数值?

楼主(2023-01-05):
HC32F460是否可以简单获取固定频率PWM的占空比数值?  通过定时器的啥功能实现?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想测量PWM的占空比?还是想输出PWM信号。

网友B:
timer6或者TimerA有一个硬件捕获+硬件清零的功能,设置特定的捕获边沿和清零边沿,就可以针对输入的PWM,自动捕获当前PWM占空比数值,不需要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