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专区] 【AT-START-F435测评】硬件I2C读取MLX90640热成像

楼主(2023-01-05):
AT32系列单片机,SRAM普遍比较大,特别是新出的AT32F435/437系列,最大SRAM可达到512K,288MHz主频,可以用来处理稍复杂的图形。有幸收到F435的开发板,马上打样了一块测试板,在这里先测试一下硬件I2C、大容量SRAM的图形性能。
测试板带了一个ST7789的屏,分辨率为320*240,因SRAM充足,直接使用双帧缓冲,占用300K(SRAM大就是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热成像用的MLX90640,使用I2C通信,在这里使用了I2C2,引脚为PH2和PH3。
I2C读写非常简单,直接使用I2C例程中的i2c_application即可。特别赞一下,官方AN0091文档提供了一个I2C时钟配置工具,非常方便。

MLX90640驱动也很简单,直接将I2C读写函数插入即可:
int MLX90640_I2CRead(uint8_t slaveAddr, uint16_t startAddress,uint16_t nMemAddressRead, uint16_t *data)
{
        uint8_t sa;
        int ack = 0;
        int cnt = 0;
        int i = 0;
        char cmd[2] = {0,0};
        char i2cData[1664] = {0};
        uint16_t *p;
        p = data;
        u16 len=nMemAddressRead*2;
        ack=i2c_memory_read(&hi2cx,I2C_MEM_ADDR_WIDIH_16,slaveAddr<<1,startAddress,(uint8_t *)i2cData,nMemAddressRead<<1,I2C_TIMEOUT);
        if(ack != 0)
        {
                        return -1;
        }
        for(cnt=0; cnt < nMemAddressRead; cnt++)
        {
                        i = cnt << 1;
                        *p++ = (int)i2cData[i]*256 + (int)i2cData[i+1];
        }
        return 0;
}

int MLX90640_I2CWrite(uint8_t slaveAddr, uint16_t writeAddress, uint16_t data)
{

    uint8_t sa;
    int ack = 0;
    u8 cmd[4] = {0,0,0,0};
    static uint16_t dataCheck;

                cmd[0] = data >> 8;
    cmd[1] = data & 0x00FF;

                ack=i2c_memory_write(&hi2cx,I2C_MEM_ADDR_WIDIH_16,slaveAddr<<1,writeAddress,cmd,2,I2C_TIMEOUT);
                if(ack != 0)
    {
        return -1;
    }

                MLX90640_I2CRead(slaveAddr,writeAddress,1, &dataCheck);
                 if ( dataCheck != data)
    {
        return -2;
    }
                else return 0;
}
然后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MLX90640,之后 直接读取数据即可。
  1. MLX90640_Init();
  1. MLX90640_GetData();
因为MLX90640分辨率为32*24,为了显示更清楚,充分利用AT32F435的高主频优势,将图像线性放大了8倍,最终实现了约16帧每秒的刷新速度。
因图像显示部分涉及本人项目,分享的代码中不含色卡及显示部分,仅提供读取温度数据相关代码。使用时需要将官方BSP包里面的相关文件夹按下图放在一起。

优秀!!

网友A:
在之前有使用GD32F303,刷新有点慢,这个后续我也实现下

网友B:
MLX90640的测量速率最高可以达到 64Hz?

网友C:
MLX90640价格并不便宜

网友D:
MLX90640是 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

网友E:
测量的精度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F:
MLX90640最大的测量距离是多少?

网友F:
这个驱动的效果一般呢.

网友C(2023-02-04):
怎么显示热力图哪种形势呢?

网友B:
快的速率时的噪声会越大,导致灵敏度下降

网友G:
MLX90640怎么开发成为测温传感器?

网友H:
可以实现无接触测量问题吗?

网友I:
这个可以做测量问题的吗?

网友J:
MLX90640热成像怎么显示呢?

网友K:
怎么实现人体识别呢?

网友L:
使用iic+dma可以驱动MLX90640吗?

网友M:
32*24怎么铺满所有的 lcd呢?

网友N:
MLX90640的有效探测距离大约多少?

网友O:
MLX90640红外摄像头模块怎么连F4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显示热力图哪种形势呢?

我用的是色卡查表。比如把要显示的温度段分成255级,再建一个255级的色卡,直接查表显示对应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M:
32*24怎么铺满所有的 lcd呢?

我用的是线性插值放大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实现无接触测量问题吗?

这个精度误差有1~2度,看你使用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MLX90640红外摄像头模块怎么连F435

这个传感器本身是I2C连接。如果你买的成品模块,要问卖家是用的什么方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MLX90640的有效探测距离大约多少?

这个要看你探测的物体大小。人大小的5米左右吧

网友P:
这个热成像传感器多少money?

网友Q:
最大的测量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