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低pwm时容易抖动

楼主(2023-01-05):
本人在做pwm调光(1000级pwm),在连续由100%~0%时,低pwm时容易抖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PWM频率太低,

楼主:
使用的还是硬件pwm  并且逻辑分析仪抓图  pwm波形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1k是够用了  主要是你的PWM是否稳定

网友C:
连接的时候不要共地

网友D:
1KHZ以上的PWM频率,LED灯就不会抖动了,不管是大功率的LED手电还是LED指示灯,都不会抖动,我们这的手电筒统一用的就是1024HZ的PWM频率
你的抖动,要么是程序的问题,要么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E:
你的程序是不是调节的时候只调节PWMD_L,而PWMD_H没有调节?

网友F:
频率太低,精度不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硬件PWM位数不够,就模拟PWM,但是会占用资源。这个没有更好的方法,要么就更换芯片。

网友G:
抖动是精度不够引起的,和芯片也有点关系,需要考虑用软件的方法增加了精度

网友H:
抖动是无法避免的,在i模块的最后加一个延时多少毫秒/秒/微秒就可以

网友I:
同样软硬件的条件下,暗的肯定比亮的闪烁厉害

网友J(2023-03-02):
这个为什么会抖动呢?

网友K:
增加一个电容式试试看的。

网友L:
主要看PWM稳定不

网友M:
PWM的频率多少?低的话提高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