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可以替换使用吗

楼主(2023-01-05):
手持显示屏不显示了(图一)是我的,怀疑是它的问题。请问图2和图3芯片与图一是一样的吗?可以替换第一种吗

网友A:
芯片里有程序,不能直接换用

网友B:
从硬件上来说是同一种芯片 如果可以重新烧写程序的话就可以替换

网友C:
好像是一个型号的芯片 至于丝印有细微的不同那就说不好了

网友D:
应该是同一个型号的芯片  有可能产地或者批次不同

网友E:
看着就是一个型号的芯片  焊上试试看

网友F:
看着像是可以替换的 毕竟型号的主干是相同的

网友G:
说不好 感觉可以 就是不知道丝印不完全一样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网友H:
有固件的话可以换上试试。没有固件,换上去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