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3在线运行程序,为什么老是会暂停目标程序?

楼主(2023-01-05):
KIT3在线运行程序,为什么老是会暂停目标程序?

网友A:
山寨的KIT3在板子受到外部干扰时,会随机停止运行DEBUG模式,比喻电源波动,用手摸IO口等。

网友B:
每次都是停止在同一个位置上吗

网友C:
没明白所谓的暂停程序啥意思?暂停在哪里了?是不是程序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D:
各种原因啊 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外部信号的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KIT3在板子受到外部干扰时,会随机停止运行DEBUG模式,比喻电源波动,用手摸IO口等。
...

正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可以买一个拆开看看

网友F:
还好吧 我自己的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kit3质量不好啊

网友G:
如果可以在线仿真的话 能确定这个暂停位置时随机的还是固定的妈

网友H:
建议楼主写一个小代码 确认是代码问题还是工具的问题

网友I:
是不是驱动电流过大,带不动导致的暂停啊

网友(2023-08-21):
我也出现过这问题,仿真的时候没打断点,自己就停了。

网友J:
有个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