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了一下不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2023-01-05):
别人发我一个项目,我导入原来的hex文件,板子能正常运行。然后我编译了一下,hex就从原来的28kb增加到了76KB,然后板子也不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
只有一个功能能够运行。

网友A:
应该是导入后,工程的一些配置丢失了导致的。

楼主:
我用的1都是官网下的

网友B:
确认C文件是否就是hex文件对应的源码

网友C:
编译器版本和设置是否相同

网友D:
请问原理的工程文件夹里面能看到原来使用的编译器版本吗?

网友E:
编译的配置不同吧 包括型号 优化登记等等

网友F:
在导入的时候会丢失原来的工程配置吗

网友G:
如果重新编译 就意味着是在你当前配置的前提下进行

网友H:
优化等级不同不会导致芯片不干活 估计是有些配置 地址啊什么的变化了

网友I:
不是很明白 烧写一个程序进去之后还能分别判定功能是不是能运行?

网友J:
有没有相关文件可以保存之前编译的时候的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