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状态机编程详解

楼主:
玩单片机还可以,各个外设也都会驱动,但是如果让你完整的写一套代码时,却无逻辑与框架可言。这说明编程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你需要学会一种好的编程框架或者一种编程思想!比如模块化编程、状态机编程、分层思想等,相关推荐:分享两种单片机编程思想。

    本文来说一下状态机编程。

什么是状态机?
    状态机(state machine)有5个要素:

状态(state)

迁移(transiTIon)

事件(event)

动作(acTIon)

条件(guard)

    状态:一个系统在某一时刻所存在的稳定的工作情况,系统在整个工作周期中可能有多个状态。例如一部电动机共有正转、反转、停转这 3 种状态。

    一个状态机需要在状态集合中选取一个状态作为初始状态。

    迁移:系统从一个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称作迁移,迁移不是自动发生的,需要外界对系统施加影响。停转的电动机自己不会转起来,让它转起来必须上电。

    事件:某一时刻发生的对系统有意义的事情,状态机之所以发生状态迁移,就是因为出现了事件。对电动机来讲,加正电压、加负电压、断电就是事件。

    动作:在状态机的迁移过程中,状态机会做出一些其它的行为,这些行为就是动作,动作是状态机对事件的响应。给停转的电动机加正电压,电动机由停转状态迁移到正转状态,同时会启动电机,这个启动过程可以看做是动作,也就是对上电事件的响应。

    条件:状态机对事件并不是有求必应的,有了事件,状态机还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发生状态迁移。还是以停转状态的电动机为例,虽然合闸上电了,但是如果供电线路有问题的话,电动机还是不能转起来。

楼主(2023-01-06):
举个例子

要解决的问题

    电路如下图:

    器件包括单片机MCU、一按键K0、LED灯L1和L2。

    实现功能描述:

  • L1L2状态转换顺序OFF/OFF--->ON/OFF--->ON/ON--->OFF/ON--->OFF/OFF

  • 通过按键控制L1L2的状态,每次状态转换需连续按键5次

  • L1L2的初始状态OFF/OFF

状态转换图

    在状态机编程中,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有状态转换图,后有程序,程序应该是根据设计好的状态图写出来的。

    下面这张按键控制流水灯状态转换图,是用UML(统一建模语言)的语法元素画出来的,语法不是很标准,但拿来解释问题足够了。

    上图中,圆角矩形代表状态机的各个状态,里面标注着状态的名称。

    带箭头的直线或弧线代表状态迁移,起于初态,止于次态。

    图中的文字内容是对迁移的说明,格式是:事件[条件]/动作列表(后两项可选)。

    “事件[条件]/动作列表”要说明的意思是:如果在某个状态下发生了“事件”,并且状态机

    满足“[条件]”,那么就要执行此次状态转移,同时要产生一系列“动作”,以响应事件。在这个例子里,我用“KEY”表示击键事件。

    图中有一个黑色实心圆点,表示状态机在工作之前所处的一种不可知的状态,在运行之前状态机必须强制地由这个状态迁移到初始状态,这个迁移可以有动作列表(如图1所示),但不需要事件触发。

    图中还有一个包含黑色实心圆点的圆圈,表示状态机生命周期的结束,这个例子中的状态机生生不息,所以没有状态指向该圆圈。

楼主:
程序代码

    下面是根据上述状态转换图写成的代码:

void main(void){ sys_init(); led_off(LED1); led_off(LED2); g_stFSM.u8LedStat = LS_OFFOFF; g_stFSM.u8KeyCnt = 0;while(1) {if(test_key()==TRUE)  {   fsm_acTIve();  }else  {   ; /*idle code*/  } }}void fsm_acTIve(void){if(g_stFSM.u8KeyCnt > 3) /*击键是否满 5 次*/ {switch(g_stFSM.u8LedStat)  {case LS_OFFOFF:    led_on(LED1); /*输出动作*/    g_stFSM.u8KeyCnt = 0;    g_stFSM.u8LedStat = LS_ONOFF; /*状态迁移*/break;case LS_ONOFF:    led_on(LED2); /*输出动作*/    g_stFSM.u8KeyCnt = 0;    g_stFSM.u8LedStat = LS_ONON; /*状态迁移*/break;case LS_ONON:    led_off(LED1); /*输出动作*/    g_stFSM.u8KeyCnt = 0;    g_stFSM.u8LedStat = LS_OFFON; /*状态迁移*/break;case LS_OFFON:    led_off(LED2); /*输出动作*/    g_stFSM.u8KeyCnt = 0;    g_stFSM.u8LedStat = LS_OFFOFF; /*状态迁移*/break;default: /*非法状态*/    led_off(LED1);    led_off(LED2);    g_stFSM.u8KeyCnt = 0;    g_stFSM.u8LedStat = LS_OFFOFF; /*恢复初始状态*/break;  } }else {  g_stFSM.u8KeyCnt++; /*状态不迁移,仅记录击键次数*/ }}
    先看一下fsm_active()这个函数,g_stFSM.u8KeyCnt = 0;这个语句在switch—case里共出现了 5 次,前 4 次是作为各个状态迁移的动作出现的。从代码简化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 5 次合并为 1 次放在 switch—case 语句之前,两者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代码里之所以这样啰嗦,是为了清晰地表明每次状态迁移中所有的动作细节,这种方式和上面状态转换图所要表达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

    再看一下g_stFSM这个状态机结构体变量,它有两个成员:u8LedStat和 u8KeyCnt。用这个结构体来做状态机好像有点儿啰嗦,我们能不能只用一个像 u8LedStat 这样的整型变量来做状态机呢?

    当然可以!我们把上图中的这 4 个状态各自拆分成 5 个小状态,这样用 20 个状态同样能实现这个状态机,而且只需要一个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就足够了,每次击键都会引发状态迁移, 每迁移 5 次就能改变一次 LED 灯的状态,从外面看两种方法的效果完全一样。

    假设我把功能要求改一下,把连续击键5次改变L1L2的状态改为连续击键100次才能改变L1L2的状态。这样的话第二种方法需要4X100=400个状态!而且函数fsm_active()中的switch—case语句里要有400个case,这样的程序还有法儿写么?!

    同样的功能改动,如果用g_stFSM这个结构体来实现状态机的话,函数fsm_active()只需要将if(g_stFSM.u8KeyCnt>3)改为if(g_stFSM.u8KeyCnt > 98)就可以了!

    g_stFSM结构体的两个成员中,u8LedStat可以看作是质变因子,相当于主变量;u8KeyCnt可以看作是量变因子,相当于辅助变量。量变因子的逐步积累会引发质变因子的变化。

    像g_stFSM这样的状态机被称作Extended State Machine。

网友A:
是不是只有在跑系统的时候才会有状态机这个东西存在 呀

网友B:
状态机就是把一件事情分为几个过程来实现,每个过程对应一个状态

网友C:
将状态图进一步转化为实际的代码示例的过程实际上只需要定义一个变量来指示整个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当使用状态机编程时,如果在已有的模块上增加一个模块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对其他模块并没有干扰

网友E:
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中,没有操作系统,没有多任务,如果使用传统的方法,很难实现复杂的功能

网友F:
使用状态机编程,不像操作系统那样需要大量的单片机RAM,FLASH等资源,可以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状态,从而实现简单的编程,充分利用单片机的资源利用率,也使单片机做出复杂的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