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激开关电源MOS管波形可以吗

楼主(2023-01-06):
这个是降压BUCK的反激开关电源MOS管电压波形,有点沙沙声是这个波形原因吗?

xch
看起来像升压电路
xch
降压BUC?

网友A:
线路图晒一下,声音是不是由电感发出的?

很可能是吧,就是VIPER22.

网友B:
你都能听见了,频率肯定是音频范围了  比你这个开关频率要低不少

把示波器的时间轴调密一些,比如1ms/div

网友C:
波形不干净,有振铃现象。

没测试过反激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波形不干净,有振铃现象。

这个波形没问题。那个是dcm模式下必然的震荡,磁芯能量耗尽。可以提高开关频率到30~50K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形没问题。那个是dcm模式下必然的震荡,磁芯能量耗尽。可以提高开关频率到30~50KHz试试。 ...

固定60KHz开关频率.无法修改频率。

楼主:
电流控制模式。60K开关频率。无法修改频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控制模式。60K开关频率。无法修改频率。

看波形,频率不到20KHz,刚好掉在音频区间了。可能需要变压器厂家帮忙调整线包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频率不到20KHz,刚好掉在音频区间了。

但是频率无法修改。MOS管都是内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频率不到20KHz,刚好掉在音频区间了。可能需要变压器厂家帮忙调整线包结构。 ...

我想也是,确实这个没有可以修改地方,RCD吸收电路和环路参数都没有啥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频率无法修改。MOS管都是内嵌的。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还有一种方法是改变CS脚电流检测电阻大小改变开关频率,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还有一种方法是改变CS脚电流检测电阻大小改变开关频率,可以试试看。 ...

VIPER22

网友D:
没有看到我说的那种引脚。

确实没有,固定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