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AO3401的控制24V电源

楼主(2023-01-06):
最近用AO3401设计了一个24V电源控制电路。ctrl端控制光耦的导通,从而控制MOS管的VGS上 的电压,进而控制24V电源的 输出。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ctrl为低电平时,输出端(用了一个需要24供电的设备测试的)时断时有, 有时候甚至根本 没电压。
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示波器监测GS电压呗

网友B:
你选的这颗PMOS的Vgs是±12V,你看你设计的电路,需要这么极限嘛,把分压电阻改一下

网友C:
下拉的10K电阻位置需要注意下,可以参考下光耦的示意图放最好15K-20k

光耦输入的限流电阻可以根据光耦datasheet算下,电流可以稍微大些到10ma。

网友D:
1. 光耦的驱动有问题,一般光耦发光测的电流在8-10mA,太小了光耦的开关侧无法饱和导通,楼主电路的电流大约3.4mA。光耦的datasheet上有一个参数Current Transfer Ratio(CTR)最低的可能只有20%,不同的光耦这个参数差别很大,需要留意;
2. MOS管Vgs耐压12V,用在了极限位置,不合适,应该在GS间加一个8-10V的稳压管。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F:
510欧姆电阻先减小到200欧姆。电压表量一下光耦输出C极电压,看看ctrl给高电平和低电平时,C极电压是否在24V和12V两个电压间切换。你还要自己确认一下,是否有虚焊。

另外,24V系统你用AO3401是不合适的。AO3401耐压30V,且Vgs允许电压才12V。你这么用,容易烧管子的。建议换一个60V的管子,比如si2309之类的,当然还要根据你的输出电流来选。

网友G:
光耦是多余的。
找资料学习怎么搭负载开关

网友H:
离实用还差很远

网友I:
把光耦发射机电阻移到mos的栅极与光耦的集电极之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
场效应管的2脚和3脚互换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场效应管的2脚和3脚互换后,试试。

左边是24+输入,按你说的直接通过mos内部二极管导通了还要控制干嘛。。。

网友J:
E:/GUO/2202X/SWITCH.PNG

网友J:
上图是在PROTUES软件中进行的仿真,左图是R4左边输入0V电压,右图在R8左边输入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