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的RTC,在VDD下走时,关机后,在VBAT下,时间会保存,但是不走时

楼主(2023-01-06):
GD32F207的RTC,在VDD下走时,关机后,在VBAT下,时间会保存,但是不走时,此时查看32768晶振的波形也没有。请教大家怎样解决?

网友A:
我用GD32F450也发现这个问题,关机后时间不走,再开机约30%的RTC初始化不过,重新复位RTC可初始化通过;开始考虑是否是开机需要延时,测试无效果;
换过晶振、电容、改过PCB,改过程序,都没有效果;
最后是开机之后如果初始化RTC通不过,然后软件复位重新启动;就是时间不准了;
打算不用内部RTC了。

网友B:
还是软件有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GD32F450也发现这个问题,关机后时间不走,再开机约30%的RTC初始化不过,重新复位RTC可初始化通过;开 ...

用了好几个封装的GD32F450了,没碰到RTC关机不走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硬件设计问题。RTC的输出接到其他芯片作为秒时钟,所以断电后,RTC没有震荡了。

网友D:
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E(2023-03-02):
感觉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