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搞理论的博士出来:互调或者混频,电磁场与波

楼主(2023-01-06):
我们知道一个导线,通过交流信号,会有集肤效应。(或者导体通过f1和f2频率的平面波)
删了吧,没人回复

欢迎讨论指教呀

xch
博士还在精神病院,等你自己推导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A:
太钻牛角尖了 同轴电缆 腔体滤波器确实存在无源互调 典型值都在130dB以上 低于千瓦的信号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钻牛角尖了 同轴电缆 腔体滤波器确实存在无源互调 典型值都在130dB以上 低于千瓦的信号完全可以忽略 ...

删了吧,没有专业人士回复

所以我就弄没明白,是哪个地方想错了呀,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以前这里好多牛人,现在都不说话了

网友B:
大家之所以不愿意回答,是因为你问问题的方式很不礼貌。
这个问题还非得博士回答吗?不是博士就没资格回答你的问题吗?
你这个问题的难度其实也就是高中的水平而已。

网友B:
关于互调的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非线性。

我们高中都学过三角函数 "积化和差" "和差化积"
不同频率的信号都可以简化为正弦波,
y1=A1sin(f1+u1);
y2=A2sin(f2+u2);

如果是 y1+y2 是不会产生新的频率成分的,只有y1*y2才会产生新的频率成分。

那么y1*y2 是怎么产生的呢。

加入传递函数是 z=a1y1+a2y2, 这个就是线性系统,
如果传递函数是 z=a1y1+a2y2+(a3y1+a4y2)^2 就是非线性系统的一个例子可以 转换成 -> z=a1y1+a2y2+a3^2y1^2+2a3a4y1y2+a4^2y2^2;
看这个红色部分,出现了y1y2 分量,这个就是互调,会产生 f1-f2 和  f1+f2 分量。
实际上结果是很多个信号频率混在一起,至于互调的大小,要看系统的分线性程度。
如果非线性程度很小,则互调信号是二阶小信号,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另外你说的,f1影响f2是不是互调的问题,这个跟互调没关系,
即使是两个直流信号,I2也会影响I1的大小,但是一样是线性系统,一样符合叠加定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很多人 理论上纯金属是没有互调的 宏观层面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金属里面都会有氧化物或其他化合物的存在构成半导体微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说的,f1影响f2是不是互调的问题,这个跟互调没关系,
即使是两个直流信号,I2也会影响I1的大小,但 ...

你并没有弄明白,从积化和差理解互调,层面就太低了一些,但是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很多人 理论上纯金属是没有互调的 宏观层面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金属里面都会有氧化物或 ...

当时定下的目标:浏览量达到500没有实质回复,就不在搭理这个问题了,该删掉的就删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存在两个频率信号,f1,f2,则f1形成的磁场对f2电流密度的影响,在数学上表示,就是通过上面波动方程 ...

如线性系统,也就是一次函数,传输函数是类似于 y=ax+b 的形式。
此时,假如将x替换成 a1sin(2PIf1t+v1) + a2sin(2PIf2t+v2);
最后解析出来的为 y= aa1sin(2PIf1t+v1) + aa2sin(2PIf2t+v2) +b;
这里是没有 sin(f1)*sin(f2) 分量的,所以没有互调。

非线性系统,我们可以多项式来表示。
y=a+bx+cx^2+dx^3+ex^4 .....
前面的是线性,后面的红色部分,是分线性部分,
其中 x2 部分 替换后,就会有 (sin(f1)+sin(f2))^2 分量 -> sin(f1)^2 + 2 sin(f1)*sin(f2) + sin(f2)^2
->1/2 - 1/2cos(2f1) - 1/2(cos(f1+f2) - cos (f1-f2)) + 1/2 - 1/2cos(2f2);
这里除了有互调 f1+f2, f1-f2 ,还有自身的高次谐波 2f1, 2f2, 当然,他们的大小与前面的cx^2 系数 c 有关系。
另外 x3 部分替换后 (sin(f1)+sin(f2))^3 ->  sin(f1)^3 + 3 sin(f1)^2*sin(f2) + 3 sin(f1)*sin(f2)^2 + sin(f2)^3;
这个就更复杂一些。不但有 3f1 和 3f2 还有 2f1-f2, 2f1+f2, f1-2f2, f1+2f2 等频率分量, 当然,这个大小也要看dx^3前面的系数 d.
一般来说,越到高次,那个系数就越小,直至可以忽略。平时我们分析一般也就到3-5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线性系统,也就是一次函数,传输函数是类似于 y=ax+b 的形式。
此时,假如将x替换成 a1sin(2PIf1t+v1) + ...

你的数学功底比较弱,说的都是形而下的层面。

网友C:
好像来晚了,问题是什么?

楼主:
我在一本书上看了个类似的推导
看得头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一本书上看了个类似的推导
看得头晕

头晕?到户外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