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太阳能充电灯的拆解与新功能改造

楼主:
#申请开发板#
先前曾买过一个太阳能充电灯,见图1和图2所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再也点不亮了,本着一探究竟,希望它能起死回生的心态,做了首次的拆解。

图1 俯视图
图2 侧视图
就其结构来讲,它主要分为4个部分,即带有太阳能板的灯盖部分、具有磨砂效果的灯罩部分、具有控制和遥控功能的电路板及固定充电电池和发光器件的隔离部分,见图3所示。
图3 各组成部分
在正常的情况下,该充电灯是至于阳光下由环形的太阳能板来为内部的电池充电。在夜晚,则可以通过桔红色按键来开启,或通过它来切换充电灯的工作模式,如高亮度状态、低亮度状态、熄灭、快闪及慢闪等。
此外,由于其内部配有一个红外信号接收器,故也可通过遥控来控制充电灯的工作状态切换。
由于太阳能板的尺寸有限,所以靠太阳能所充的电量也是有效的,为此它还在按键的旁边配置了一个电源插孔,以辅助进行内部电池的充电。

充电灯之所以有这些功能,其核心就在内部的电路板上,见图4和图5所示。
图4 控制板正面
图5控制板背面
位于控制板最外侧的红色线接太阳能板的正极,而最外侧的白色线则接太阳能板的负极。
当然,外部电源插孔所引入的电源也太阳能板的正负极也是对应连接在一起的。
对于次外层的红色线则是连接充电电池的正极,其白线则是连接充电电池的地。

最内层的2条线则是连接发光器件的,实则是一个小型的发光板,见图6所示。

图6 发光板
处于技术保护的目的,板上的芯片型号已被清除,故无法弄清其具体型号,经目测它是一个8PIN的芯片。
在对电路检查和分析后,确定是充电电池存在问题,并由此导致充电灯无法再使用。
至此,似乎就只有更换电池一条路了!
后来为手机实现无线充接收模块坏了,为此打算将这2个家伙组合在一起制作一个无线感应式的照明灯。
无线充接收模块见图7所示,至于损伤的部位则如图8所示,其实这种设计方式本省就存在较大的隐患,一是弯折一种,二是不易拆卸。

图7 无线接收模块
图8 损伤部位
处于好奇和重生的企盼,就看看接收模块的内部是怎样一番情形吧。
其实,接收模块是由两个保护层封装在一起的,揭开口就可见到内部的感应线圈和控制电路,见图9所示。

图9 内部结构
哈哈,这回终于找到复活之道了,借助控制板上的2个小焊盘飞出2条线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图10 引出连接线

图11 重新粘合
此时,就该收发模块双双上场了,见图12所示。

图12 无线充收发模块
实现无线收发电能来点亮照明灯的线路如图13所示,为发送模块提供USB电源后即可点亮发光器件,其效果如图14所示。

图13 测试线路
图14 发光效果
至此是否就很完美了呢?
没有,还有控制板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连接上控制板的电路如图15所示。
按下桔红的按键,灯果然亮了!继续按下按键,不同的工作模式也启动了,哈哈充电灯你今天也有无线感应供能的方式了,并可以进行多种模式选择和切换,其效果如图16至19所示。

图15 添加控制功能
图16 强光效果
图17 弱光效果
图18 强闪效果

图19 弱闪效果
这样就可以收官了吗?
且慢,它还有一个遥控功能没有排上用场,该遥控器如图20所示,它的各功能键就对应着前面按所展示的各项功能及模式。

图20 专用遥控器

经测试,遥控器的操作与按键所提供的功能为其一致,现在终于可以完美收官了!
通过这次改造,不但灯能用了,还具备了新特点。如果市场对其感兴趣的话,它将会是下一个新产品。

网友A(点评):
把太阳能充电改为无线充电,想法挺好,也完成了改造。但是应该不适合商用,不是很划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好说,现在淘宝充斥着图片描述高大上毛用没有的东西,楼主做的已经很牛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对的,很牛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单一性能不合算,后面争取完成一个多用途符合功能的,以提高性价比,如手机充电、电动牙刷充电、加热55度杯、驱动小风扇、点亮LED灯及用太阳能板供电等。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哇偶,思路打开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当初只是为了这个灯,现在已经买了一些相关的器件在向这方面迈进。

网友D(2023-01-12):
有点意思,有想法

网友E(2024-09-08):
故障率不低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