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关于调试

楼主(2023-01-06):
华芯微特支持iar下开发调试吗

网友A:
支持IAR,KEIL

有GCC版本的DEMO吗?

网友B:
与ST芯片管脚兼容吗。

网友:
用过SWM181,SWM32SRE,引脚不兼容

楼主:
IAR调试的资料有吗?

网友C:
需要把三种支持文件加到IAR安装目录,还JLINK目录也要加,然后就跟调其它单片机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AR调试的资料有吗?

您查收附件知悉了解下

UM1704 IAR使用说明.z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查收附件知悉了解下

好的,谢谢

楼主:
提示,这个是什么情况,是jlink版本太低了吗?

楼主:
提示读取cpuid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把三种支持文件加到IAR安装目录,还JLINK目录也要加,然后就跟调其它单片机一样了 ...

基本步骤是这样的,我现在提示读取cpuid失败

楼主:
用mdk下载调试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示读取cpuid失败

IAR的版本是否8.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AR的版本是否8.5以上?

换了高版本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