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23能不能通过电容触摸来唤醒芯片?

楼主(2023-01-06):
PIC1823能不能通过电容触摸来唤醒芯片?

楼主:
RC0
现在我在搞不懂的是触摸该怎么设置

楼主:
比如说VREF+和VREF-怎么设置比较合适,还有就是使用TIMER0作为固定时基,电容时钟作为TIMER1的计数时钟,但是数据都只有3~4个数,这些参数要怎么设置比较合适呢?

网友A:
不能。另外,没有人告诉你不要用内部的电容触摸模块吗?

网友B:
内部集成的电容触摸模块是采用张弛振荡方式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网友C:
嗯,所以实际量产的触摸方案都是采用CVD方式

网友D:
Microchip官网有提供CVD方式的Framework,你只需要稍作些参数配置就可以完成触摸按键项目了

楼主:
但是我看PIC16F1823没有CVD这个功能啊,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C:
只要有AD就可以CVD,每个AD通道就可以做一个电容Sensor,几乎所有PIC都可以用CVD。

楼主:
那么是不是按照AD功能设置就可以使用电容触摸了呢?

网友E:
如果发生电容触摸的话 反馈给单片机的是个什么种类的电信号呢

网友F:
楼主的目标功耗模式什么 还得看支持不支持

网友G:
请问在AD采集中CVD方式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H:
电容Sensor是电容屏的电信号功能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能。另外,没有人告诉你不要用内部的电容触摸模块吗?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还有内置的触摸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能。另外,没有人告诉你不要用内部的电容触摸模块吗?

请教一下 为什么不能用内部的呢  我还是不太能理解

网友K(2023-03-02):
就是中断实现的 。

网友L:
这个有方案的。直接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M:
好多产品都是CVD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