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四键的电容触摸产品

楼主(2023-01-06):
在网上找资料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发现一篇AN1298,按他的步骤写了程序,把10位AD值用十进制的方式从数码管输出来,手指不靠近时显示660-680,靠得很近时显示640-670,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508,这是我公司一直在用的单片机,调试也是找了一块控制板试的,引脚 上焊的弹簧

网友A:
这种方式不可行

网友B:
电容式触摸按键专用检测传感器的电信号是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C:
楼主使用的外部ic返回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啊

网友D:
估计是触摸的感应器出现问题了  考虑排查一下

网友E:
估计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可能是感应部件的问题

网友F:
首先可以检查一下芯片的ad采集部分是不是不准确

网友G:
貌似ad采集不准确了 但是前端的输出是否准确有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