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M3 量产烧录 SD卡 SQTP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3-01-06):
目前在使用PM3做量产烧录,使用新的开发环境 X IDE,但通过IPE按照网上一般的教程后烧录不正常,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目前对SQTP配置有些问题,不太懂,里面参数设定需在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看下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docs 下的MPLAB_IPE_Users_Guide.pdf 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PM3支持PIC32系列芯片的量产烧录吗

网友C:
支持的,有脚座就可以的,PM3本身就是量产型烧录工具

网友D:
有没有读出来看看,哪里不正常?接触是否好。。。

网友E:
就是这个PM3支持PIC32系列芯片的量产烧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PM3支持PIC32系列芯片的量产烧录吗

支持的,有脚座就可以的,PM3本身就是量产型烧录工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对SQTP配置有些问题,不太懂,里面参数设定需在注意哪些方面

如果配置有问题的话 最好能说一下体现在哪里 或者说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H:
这种量产烧录工具一次可以对多少片进行烧写呢

网友I:
使用量产的烧录工具 如果每片需要的特定id不同 这个可以进行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