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写用户程序

楼主(2023-01-06):
安装KEIL(UV3)插件,使得device里可选中颖8位MCU,项目里选例如SH89F52,程序仿真通过,生成hex文件,如何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A:
SH89F52/88F54/88F516也是40脚DIP51兼容,应该理论基本上可以直接在标准51板上运行

楼主:
那么,如何离线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B:
可以用Pro-06离线烧写所有中颖单片机。

网友C:
Pro-06是量产烧写工具,还是很贵的

网友D:
可以用串口烧写,SLAB工具也行。

网友E:
你可以询问给你IC的代理商,SLAB工具是否可以送一套给你。

网友F:
用编程器

网友G:
是吗,成本咋样啊

网友H:
离线烧写程序和在线烧写程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I:
离线烧写通过各种适配器,对不同封装的芯片进行适配,通过最短的电路连接方式,实现对芯片的极速编程

网友J:
目前市面上最快的SmartPRO 6000F编程器,能达到200MB/s的烧写速度,远超目前市面芯片的极限。

网友K:
在线烧写用的是各种芯片本身的各种串行接口,如USB、SWD、JTAG、UART等,通过连接线的形式对芯片进行编程。这种方式受限于串行接口本身的性能,例如芯片通过串口烧写最大支持波特率为115200bps,那么烧写速度最高也才10KB/s。

网友L:
离线烧写采用高速并行烧录,速度非常快,假设烧写时间为0.5s,取放每颗芯片的时间的时间是5s,那么UPH基本上就等于单位时间与操作时间的除数,即UPH为654片/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