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6):
我使用的是PIC18F46K80,最近采样遇到这样的问题:使用其中的4个adc通道采样,AN0 AN1 AN2 AN5,AN0采样电池电压,AN1采样电流,AN2采样输出电压,AN5采样温度。当交流上电后,不开机(无输出电压),只有AN2通道出现采样值跳动,从0上升到最大值再从0上升至最大值这样重复,当开机之后,采样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A:
当电压为0时,采样值可能会很大

楼主:
硬件设计时 需要加一个很小的偏置电压,不过现在硬件上没有 所以想通过软件实现,好像行不通

网友B:
我的是硅光电池经运算放大之后输入,当光强极弱时,采样值有时候会跑偏,出现一个很大的数值,

网友C:
后来我用f()来判断,不符合if()要求时就return;放弃本次采样保持上次的值,这样之后,我的数值好像没有出现过异常的现象了。

网友D:
被采样信号的幅值超出采样的范围了吗

网友E:
楼主什么意思 电流采集和温度采集都不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电压为0时,采样值可能会很大

这就是零点偏移或者是零漂了是吗 如何消除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硬件设计时 需要加一个很小的偏置电压,不过现在硬件上没有 所以想通过软件实现,好像行不通
...

也就是需要精通一点模拟电路的知识了是吧

网友H:
交流信号的突然引入也会对芯片产生一定的干扰

网友I:
楼主可以试试人为加入一个比较温和的信号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