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否可以烧录成功?

楼主(2023-01-06):
SH66P14A 在 OTP 烧录时,OSCXI与GND短接,是否可以烧录成功?

网友A:
楼主可以一试啊

网友B:
烧录脚有这OSCXI个脚么?

网友C:
嗯,如果没有应该行的

网友D:
试试不就完了么

网友E:
使用飞线啊  别给固定连接 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F:
应该不是成熟的电路板吧 那就怎么动手脚都可以啊 飞线吧

网友G:
可以试试啊 在绘制电路板的时候做个短接的跳线就行

网友H:
这个说不好 手册上好像没有明确的说法

网友I:
为什么要在烧录的过程中进行短接呢

网友J:
实际上楼主有没有使用这个引脚呢

网友K(2023-02-10):
楼主试一试,最后说一下,然后目的是啥

网友L:
这么做的意义是啥

网友M:
SH66P14A是一种单片微控制器,它集成了SRAM、OTP ROM、定时器、双音频PSG、LCD驱动器和I/O端口,为提高整个芯片的性能它还内置了双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