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编译问题

楼主(2023-01-07):
stm8+stvd(用cosmic编译)#error cpstm8 main.c:90(28) missing ;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i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xiaoche.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那一行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没有缺少分号或者其他符号
下一个错误不懂解决
只有2个错误,却显示3个
好无助啊,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A:
问题的地方不一定就在提示的那一行,上下都可以找找

网友B:
加一些无关的占行的语句。看看错误位置有何变化。

楼主:
还有个.h文件出错呀;

网友C:
应该是缺头文件,检查一下,或者看看工程设置的头文件路径对不对。

网友D:
应该是缺少头文件,调用的函数的头文件没有包含。

网友E:
看不太懂报错的信息

网友F:
在上下文找错误 估计是少个括号啊 分号啊的问题

网友E:
看不懂这额错误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G(2023-02-06):
报错的地方不一定就是错误发生的地方 还得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H:
估计有些地方发生了非常低级的语法错误

网友I:
语法错误 不一定在报错的行 也有可能是其他行

网友J:
这个以后有经验了就知道了 少个标点符号就不知道报错报到哪一行去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缺头文件,检查一下,或者看看工程设置的头文件路径对不对。

应该不是头文件的问题 可能是引用头文件语句下边有的语句没有标点符号导致的

网友L:
还是贴一下全部代码来判断吧 因为有时候报错信息并不是准确的

网友M:
可能不在报错的一行,检查符号啥的

网友N:
错误的地方不一定在报错的行,检查一下语法符号

网友O(2025-04-06):
看上去这个问题是编译器解析代码时遇到了错误,有可能是你调用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前的语句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前后代码的结构。

网友P:
这种错误通常是代码前一行有语法错误,导致编译器误报后面的错误。可以尝试从 main.c 文件的第 90 行往前逐行检查,看看是否有遗漏的分号、括号不匹配等问题。

网友Q:
试试看把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改成一行空白代码,看看是否能正常通过编译。这个方法有时能帮助定位错误。

网友R:
我遇到类似问题时,发现是有些宏定义没有正确解析,导致代码看起来没错,但编译器不认识,检查一下宏定义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S:
可以尝试在 main.c 文件里加上 #include 的头文件,确认是否漏掉了某个必要的库文件,尤其是涉及 TIM1 的部分。

网友T:
如果你确认代码本身没有问题,可以尝试清除项目的临时文件,比如 *.o 和 *.elf 文件,然后重新编译,有时这些临时文件会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U:
你说的显示3个错误实际上只有2个,通常情况下这是由于编译器报告的错误和警告被合并了,检查一下错误的具体位置和内容,应该能找到实际的问题。

网友V:
还有一种情况是编译选项或者链接设置不正确,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设备和编译选项。

网友W: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Cosmic 编译器,可能有些版本会对某些代码优化不够好,可以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或换个编译选项。

网友X: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错误,最后发现是因为在 main.c 里某个地方没有正确关闭一个函数或者宏,导致编译器解析不清楚。可以对照一下函数调用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