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C接口和Type-C接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07):
USB-C接口全称为USB Type-C,属于USB 3.0下一代接口,其亮点在于更加纤薄的设计、更快的传输速度(最高可达10Gbps)、更强的电力传输(最高100W),此外USB-C接口还支持双面插入,正反面随便插,相比USB2.0/USB3.0更为先进。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usb-c接口和type-c接口的区别”。

1、usb-c接口和type-c接口的区别

usb-c接口和type-c接口没有区别。type-c接口和usb-c接口其实是一个东西,USB-C接口全称为USB Type-C;USB-C接口具有超薄、不分正反面、传输速度快等特点。

USB-C接口特点:

1、超薄

老式USB端口长14mm * 6.5mm,而USB-C只有8.4mm * 2.6mm。

2、不分正反面

与Lightning接口一样,不论正插反查都不会有问题,号称可承受1万次反复插拔。

3、传输速度快

USB-C端口的最高传输速率为每秒10Gb,比USB3.0快不少。

4、双向传输

不像老款USB端口,功率只能单向传输,USB-C型端口的功率传输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它可以拥有两种发送功率方式。

5、供电能力强

配备Type-C连接器的标准规格连接线可通过3A电流,同时还支持超出现有USB供电能力的“USB PD”,可以提供最大100W 的电力。

Type-C的工作流程:

Type-C口有4对TX/RX分线,2对USBD+/D-,一对SBU,2个CC,另外还有4个VBUS和4个地线。

DFP (Downstream Facing Port)为主,UFP (Upstream Facing Port)为从。除了DFP、UFP,还有个DRP (Dual Role port),DRP可以做DFP也可以做UFP。当DRP接到UFP,DRP转化为DFP。当DRP接到DFP,DRP转化为UFP。两个DRP接在一起,这时就是任意一方为DFP,另一方为UFP。

在DFP的CC pin有上拉电阻Rp,在UFP有下拉电阻Rd。未连接时,DFP的VBUS是无输出的。连接后,CC pin相连,DFP的CC pin会检测到UFP的下拉电阻Rd,说明连接上了,DFP就打开Vbus电源开关,输出电源给UFP。而哪个CC pin(CC1,CC2)检测到下拉电阻就确定接口插入的方向,顺便切换RX/TX。

电阻Rd=5.1k,电阻Rp为不确定的值,根据前面的图看到USB Type-C有几种供电模式,靠什么来甄别?就靠Rp的值,Rp的值不一样,CC pin检测到的电压就不一样,然后来控制DFP端执行哪种供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