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老是执行 WRN_IDL()

楼主(2023-01-07):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网友A:
b_I1A等表示空闲,
b_W1A等表示警告,
b_A1A等表示报警。

网友B: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网友C:
总执行那个肯定是满足执行它的条件:b_I1A ,b_I1B,_I2A ,b_I2B不全为1;b_A1A和b_A1B都为1;
b_W1A,b_W1B中有一个为0。

网友D: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条件不明确

网友E:
那么只能执行else语句了!

网友F:
if((b_W1A==0)||(b_W1B==0)) { WRN_IDL();}看下你的条件的吧

网友G:
这个也是根据先后顺序判断的

网友H:
你这样的逻辑都是怎么实现的,硬件电路的实现都没有

网友I:
这个就看你给设置的输出条件的

网友J:
若是IO中断输入的,检查下你的中断设置的吧

网友K:
这个一步步的检查你的条件判断的吧

网友I:
时钟起振了吗

网友L:
是不是硬件上没有满足条件呢啊

网友A:
硬件问题的概率很高

网友M(2023-02-06):
哇 你这个if 语句嵌套了好几层啊这是

网友N:
打断点进行调试 观察这两个变量的值的变化

网友O:
看代码 这俩变量像是全局变量 至少没有在当前代码中出现定义

网友P:
可能是在其他代码位置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赋值

网友Q:
这就得检查对这些变量的赋值条件了

网友R:
仅从这段代码看不出来 因为只有判断没有赋值

网友S:
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T:
检查下中断设置

网友U(2025-04-06):
看代码结构,WRN_IDL() 可能是在 b_W1A == 0 || b_W1B == 0 时一直执行的。检查一下这两个变量的状态,看看它们在执行条件判断时是不是总是为 0。

网友V:
WRN_IDL() 一直被执行有可能是 b_W1A 和 b_W1B 这两个变量的值一直没变,试试在调试时查看它们的实际值,看看是不是因为外部输入的问题。

网友W: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能是你在中断或者外部事件处理时,某些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导致条件一直成立。

网友X:
你可以加个调试语句来看看 b_W1A 和 b_W1B 的状态变化,确认是不是这两个变量的变化不符合预期。

网友Y:
也许是逻辑问题,尝试把 else 语句改成 else if,避免有多个条件同时满足,导致进入错误的分支。

网友Z:
看起来 b_I1A, b_I1B, b_I2A, b_I2B 等标志位可能都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设置为真。可以试着先单独调试这些标志位的变化。

网友AA:
还有一个可能是系统状态更新不及时,尤其在嵌入式中,如果标志位更新有延迟,可能会导致进入错误的判断逻辑。试着在判断条件前加入一些延时或防抖机制。

网友AB:
你可以先单独测试 WRN_IDL() 调用的那一块代码,确保它不是被误触发。如果 b_W1A 或 b_W1B 的值不对,可以检查它们的更新流程。

网友AC:
如果是在多任务系统中,检查一下是否有任务调度问题导致标志位的值不正确或者不及时更新。

网友AD:
可以把逻辑分开调试,一步一步检查条件的每一部分,看看是不是其中某一部分的状态不符合预期,导致误执行 WRN_IDL()。

网友AE:
中断输入可能设置错误,核对中断配置看看。

网友AF:
检查条件表达式是否正确,确保逻辑清晰。

网友AG(2025-11-06):
如果IO中断输入的,应检查下中断设置

网友AH:
这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决定的。

网友AI:
可能硬件配置不足,导致无法达到预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