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81的中断问题

楼主(2023-01-07):
大家好!有一个LKS32MC081的中断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LKS32MC081开一个定时器中断,开一个串口DMA中断,开2个个外部IO口中断,此时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但当打开2个以上的外部中断后,定时器和DMA不能中断了,外部中断还可以进行中断;后来调整了中断优先级,定时器中断,串口DMA中断,外部IO口中断都可以顺利的中断工作,但程序又不能进入主程序了。
   这是我目前所碰到的LKS32MC081的中断问题,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您这个原因就是中断时间过于频繁或者中断执行时间过长,导致低中断优先级没有机会执行,所以您把中断优先级调整了一下,那么中断不频繁的中断就能打断中断频繁的中断(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才会得以将所有中断执行恢复正常,但主函数一直还是最低优先级,所以主函数会进不去,所以我怀疑还是外部中断有问题,时间都在外部中断执行了,可以查查那个外部中断导致的。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把程序发一下,我这边给您看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是中断太快了,刚进主函数又立马出来了。所以给你一种表象主函数没执行。

网友C:
上面的两位已经说了可能是中断太过频繁,导致主程序无法执行,因ARM是支持咬尾中断的,如果中断太频繁可能导致主程序完全得不到执行时间,不像51,51中断退出后最少可以执行一条主程序指令

网友D:
查看一下定时器中断、DMA中断执行频率和外部中断执行频率各是多少,以及各个中断程序执行时间。有可能是中断执行时间太长,影响主函数程序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