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单次采样能实现吗?

楼主(2023-01-07):
adc1和adc2配置为交替采样,3MSPS的同时,adc3进行单通道单次采样能实现吗?

楼主:
当STM32F429的adc1和adc2配置为交替采样时,采样率为准确的3MSPS,我想同时用adc3进行单通道单次采样,但似乎出了一点bug,想问一下这种模式是能够实现的吗?

楼主:
adc1和adc2采集同一通道,adc3采集的另一通道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B:
ADC这样用是没有问题,你说出现的bug具体指的什么呢?

网友C:
出现什么bug了呢

网友D:
SP引脚是否虚焊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感觉只要引脚没有共用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B:
出现什么bug了啊

楼主:
感觉只要引脚不冲突就可以

网友H:
转换单通道或一序列通道。触发的选定输入单模式转换 持续的选定输入连续模式转换

网友H(2023-02-11):
感觉只要引脚没有冲突的话,应该是可以

网友I(2025-04-06):
如果你想要同时进行多路采样,可以考虑 ADC 扫描模式来确保 ADC1 和 ADC2 不会干扰到 ADC3 的单次采样。

网友J:
对于 3MSPS 的同时采样,STM32F4 的 ADC 速度和性能完全能够满足,同时进行交替采样和单次采样。

网友K:
你可以在 ADC 配置中选择不同的触发源,比如定时器触发或者外部事件,来控制 ADC3 的单次采样时机,这样就不会影响到 ADC1 和 ADC2 的工作。

网友L:
如果你希望控制 ADC3 的采样时间,可以通过修改采样时间来平衡 ADC1、ADC2 的采样频率和 ADC3 的采样时间。

网友M:
STM32F4 的 ADC 能够通过硬件支持多通道采样,而且可以配置不同的时序,因此单次采样和高频率的交替采样是可以并行执行的。

网友N:
为了确保采样不冲突,建议使用不同的触发机制,确保 ADC3 的单次采样在 ADC1 和 ADC2 的交替采样周期内不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