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装了STM32的软件包可是不显示器件

楼主(2023-01-07):
我装的MDK526,**了,又装了Keil.STM32F1xx_DFP.2.4.0
可是keil里面什么器件也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23-03-17):
重装一下keil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可能是你的工程的原因,换个工程试试?

网友C:
一般来说,你只要安装好pack就好了,其他不用担心的

网友D:
那你编译有错误吗?

网友E:
这个有点意思,一般都会有点芯片选型的,虽然可能不符合自己,但是也会有的

网友F:
你是不是安装keil的时候,部分功能被杀毒软件拦截了啊

网友G:
感觉你安装的keil有点问题,正常不是这样的

网友H:
如果你能正常编译和下载,其实这里可以先忽略的

网友I:
你电脑关机重启一下试试吧

网友J:
感觉你换个工程应该就能有器件了,可能是你这个工程不太对导致的

网友K:
重新安装一下pack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好了

网友L:
新建工程试试呗。

网友M:
你电脑是不是有两个Keil?

网友N:
估计之前有Keil没卸载干净吧。

网友O:
是不是安装有问题啊,重装试试

网友P:
关掉电脑管家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Q:
device支持包要单独安装的啊

网友R:
没有正确安装STM32软件包:
确认你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STM32软件包,包括CubeMX、HAL库、LL库等。如果没有安装正确,软件包就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R:
没有正确安装STM32软件包:
确认你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STM32软件包,包括CubeMX、HAL库、LL库等。如果没有安装正确,软件包就无法识别器件。没有正确配置:
如果已经安装了STM32软件包,但是还是看不到器件,可能是你没有正确配置软件包。
你需要确保你已经选择了正确的器件系列和型号。

网友R:
缺少设备支持包: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器件系列和型号,但是仍然看不到器件,可能是因为缺少设备支持包。在软件包中选择器件时,通常会弹出一个窗口,询问是否要下载设备支持包。如果你没有下载这些支持包,软件包就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R:
也可能是软件包版本不兼容: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比你所选择的器件新的软件包版本,那么该器件可能不会出现在软件包中。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升级器件或者降级软件包版本。

如果你已经排除了以上所有可能性,但是仍然看不到器件,请尝试重新安装STM32软件包或者联系ST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K:
是不是keil没装完整

网友S:
没有正确安装STM32软件包:确认你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STM32软件包,包括CubeMX、HAL库、LL库等

网友T:
如果没有安装正确,软件包就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U:
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器件系列和型号,但是仍然看不到器件,可能是因为缺少设备支持包

网友V:
在软件包中选择器件时,通常会弹出一个窗口,询问是否要下载设备支持包。

网友W:
如果你没有下载这些支持包,软件包就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K:
没装好吧

网友U:
也可能是软件包版本不兼容

网友X:
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比你所选择的器件新的软件包版本,那么该器件可能不会出现在软件包中

网友X: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升级器件或者降级软件包版本。

网友Y:
如果你已经排除了以上所有可能性,但是仍然看不到器件,请尝试重新安装STM32软件包或者联系ST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Z:
你重装一下keil

网友AA:
是安装的keil的问题吗?

网友K:
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AB:
软件包重装一下

网友AC(2023-06-13):
感觉你换个工程应该就能有器件了

网友AD:
可能是你这个工程不太对导致的

网友AE:
你需要确保你已经选择了正确的器件系列和型号。

网友AF:
缺少设备支持包: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器件系列和型号,但是仍然看不到器件,可能是因为缺少设备支持包

网友AG:
如果你没有下载这些支持包,软件包就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AH:
也可能是软件包版本不兼容: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比你所选择的器件新的软件包版本,那么该器件可能不会出现在软件包中。

网友K:
应该没装好吧,重新来一下试试

网友AI:
关掉电脑管家塞了一遍再试

网友AJ:
你有两台电脑吗?

网友O:
应该是没有安装成功吧,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