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5测评】DVP+I2C 7725摄像头+90640热成像双光融合

楼主:
拿到AT_START435开发板以后,先测试了硬件I2C读取90640热成像(见评测贴【AT-START-F435测评】硬件I2C读取MLX90640热成像https://bbs.21ic.com/icview-3276692-1-1.html)。现在接下来测试下DVP性能。
热成像有一个缺点,在图像中能看到热源,但如果热源周围没有特别的温度标志物的话,很难精确看出热源的位置。所以使用一个可见光摄像头获取图像,再和热成像叠加,就能突出热源位置,方便定位。此时AT32F435 DVP功能派上用场了,可以获取摄像头图像,再和I2C获取的热成像数据进行图像叠加,一台双光融合热成像仪就完成了。
我使用的是OV7725摄像头,输出为640x480,显示屏是ST7789的,分辨率320*240,直接使用大SRAM双帧缓冲,320*240*2一帧,双帧正好300K。剩下的212K用于缓冲32*24的热成像数据和图像放大计算绰绰有余。得益于288MHz的高主频,在进行8倍图像线性放大和双光融合图像计算以后,仍可实现较高的帧率。
由于测试板的摄像头和热成像传感器位置错开了,成像叠加有较大位差,只做示意。实际使用中,可以通过修改DVP截取窗口的位置来进行校正。

AT32的DVP例程很详细,稍微修改直接可用。
这里赞一下DVP的图像截取功能,可以从收到的摄像头图像中直接截取指定大小的图像,非常方便:
 //DVP图像截取
dvp_window_crop_enable(TRUE);
dvp_window_crop_set(100, 100, 320, 240, 2);
OV7725使用的正点原子的驱动,直接改IO软件驱动SCCB。

先初始化和配置OV7725,然后配置DVP。此处使用了DMA双帧缓冲。官方的驱动代码很方便,如果不想使用双帧,直接把第二项(uint32_t)&GRAM[1][0][0]改成0即可。
dvp_dma_init((uint32_t)&GRAM[0][0][0],(uint32_t)&GRAM[1][0][0], 38400);

void DVP_run(void)
{
        if(OV7725_Init()!=0)return;

        //注意VGA输出模式需要配合DVP的裁剪功能!在dvp_config()中
OV7725_Window_Set(640,480,1);//VGA模式输出

        //OV7725_Window_Set(320,240,0);//QVGA模式输出
        OV7725_Contrast(0);//-4到+4

        //OV7725功能设置
//白平衡设置
//0:自动模式
//1:晴天
//2,多云
//3,办公室
//4,家里
//5,夜晚
        OV7725_Light_Mode(0);

        OV7725_Brightness(0);//亮度-4到+4

        //特效设置
//0:普通模式
//1,负片
//2,黑白
//3,偏红色
//4,偏绿色
//5,偏蓝色
//6,复古
OV7725_Special_Effects(0);

  dvp_config();

  dvp_dma_init((uint32_t)&GRAM[0][0][0],(uint32_t)&GRAM[1][0][0], 38400);

  delay_ms(100);

  dvp_start();
}
因图像算法涉及本人项目,分享的代码中不含相关内容,仅提供OV7725及DVP初始化相关代码。需要按下图将官方库文件放到一起才能使用。

网友A(点评):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B(2023-01-09):
MLX90640的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C:
是否能够实现测温的功能?

网友D:
比较先进的设计 ,综合性非常高。

网友E:
这个设计的有点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能够实现测温的功能?

可以测温啊,-40到300度测量范围。不过精度不是特别高,可能有1到2度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LX90640的价格不便宜呢。

热成像现在便宜很多了啊,我记得十多年前都是好几万一台。。。

网友F:
可以做红外图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红外图像吗?

可以的,我前面那个测试I2C和MLX90640的评测帖里面就是纯红外热成像啊

网友G:
这个图像叠加速度怎么样

网友H:
这个可以通过红外测试实现的吗

网友B:
可以通过k210实现热成像的功能。

网友I:
90640热成像的价格太贵了。

网友J:
摄像头的图片大小和90640热成像大小不一样的吧。

网友J:
这个数据是怎么实现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摄像头的图片大小和90640热成像大小不一样的吧。

你可以找一个图像大小尽量接近的摄像头啊。。。摄像头可以通过换不同焦距的镜头调节图像大小,也可以用OV2640带的ISP进行缩放。另外热成像图像是放大几倍的,可以通过调整放大倍率来适配摄像头图像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通过红外测试实现的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