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为什么读取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23-01-07):
单片机为什么读取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
PIC18 47q10单片机EEPROM读取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致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读写的地址是一致的

网友A:
别人不是神

网友B:
亲 你读的什么 写入的是什么 总得介绍一下吧

网友C:
是向什么芯片还是什么位置读写呢

网友D:
楼主还得看数据的存储方式是大端还是小端啊

网友E:
请问楼主是 以什么单位进行读写的呢 是按字节还是按字呢

网友F:
首先就是如果是通过通讯进行读取 有可能会有乱码的形式出现

网友G:
如果是对flash操作的话 需要验证FLASH_WriteAddress是否是Flash写入对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