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19 AD转换启动不了

楼主(2023-01-07):
/*AD初始化*/
          ADCON        = Bin(10000000);                //允许ADC模块
           ADT   =Bin(10001111)        ;          //ADC时钟周期Tad=12Tsys[000],        采样时间TS[:0]=1111
          ADCH   =Bin(00000100) ;//选择P4.0作为AD通道
          ADCON |=Bin(00001110) ;//选择ADC通道AN3
          ADCON        |=Bin(00000001);                //开始ADC转换

执行到这里的时候ADCON的最后被一位还是0,不会变1。

楼主:
怎么回事呢无法开启AD转换,但是能进AD中断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原厂技术支持呢?

网友B:
不会吧?换一个芯片或将该句直接写:ADCON |= 0x01 试试!

网友C:
能进AD中断说明已经开启AD了转换,我也遇到此情况,可能是调试仿真问题,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D:
楼主还有其他的初始化代码吗 比如涉及到ad引脚的io配置代码

网友E:
检查一下系统时钟配置以及时钟源的工作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呢无法开启AD转换,但是能进AD中断

可是无法启动了 怎么进入的中断呢 楼主的主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G:
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的ad中断呢 中断标志位是什么

网友H:
楼主初始化代码是放在什么位置了呢

网友I:
无法启动和无法使能是一个意思吗  那么为什么可以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