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88PA单片机运行时钟问题

楼主(2023-01-07):
(图片)

楼主:
用MPLAB X IDE想试一下ATMEGA这个单片机,程序编译通过,下载的时候也选择的是内部8MRC振荡,可是实际到单片机上电运行的时候看灯闪烁的状态怎么变成了1M的

楼主:
之前用ATMEL AUDIO写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用同样的方法烧录到单片机里可以正常运行,但把C程序复制到MPLAB X IDE里编译通过,把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震荡频率就变成了1M,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MPLAB下用MCC看下默认配置

网友B:
怀疑熔丝位DIV8使能了。工具读出看下。

网友C:
看图片代码 貌似时钟使用的是默认的配置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用ATMEL AUDIO写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用同样的方法烧录到单片机里可以正常运行,但把C程序复制到MPLAB X ...

楼主前后操作的是同一个型号的单片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MPLAB X IDE想试一下ATMEGA这个单片机,程序编译通过,下载的时候也选择的是内部8MRC振荡,可是实际到单 ...

是否可以考虑通过硬件仿真软件看一下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怀疑熔丝位DIV8使能了。工具读出看下。

熔丝位这个标志位是默认的使能吗

网友G:
实际的时钟是使用的8M的时钟吗?

网友H:
切换为PLL之后,才是使用8M倍频

网友I(2023-02-06):
你的图PROGISP里CKDIV8使能了,8分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