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读写PIC16F1938芯片中的EEPROM内容

楼主(2023-01-07):
手头上有个带pic16f1938芯片的产品,想要读写EEPROM的内容,有什么好的方法啊,用过ICD3烧录器,很慢,而且只有几条命令行可以操作ICD3,不好用。

楼主:
我是要用上位机来读写PIC16F1938芯片中的内容的,ICD3不能实现。

楼主:
需要弄一个PIC16F1938一样的单片机,然后通过这个去读写产品的EEPROM内容?

楼主:
关键是自己不会单片机,请问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A:
这个需要对PIC16F1938进行编程才能实现的吧

网友B:
EEPROM读写得编程,不会单片机挺难搞的。

网友C:
你是要读已有板子上的PIC16F1938芯片的EEPROM?

网友D:
如果PIC16F1938没加密的话可以用ICD3直接读取,加密了就什么软件也读写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