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如何一步步做逆变的并网测试?

楼主(2023-01-07):
如何一步步做逆变的并网测试?
1.需要什么设备?
2.一步步的操作?
3.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最近公司也要搞这个项目,也想学习下

可惜俺接触的很少。只能坐等高手了。

网友B:
简单的说,

1,基本的辅助电路的测试
2,交流电压,电流等的反馈,保护等
3,驱动信号,
4,控制算法仿真
5,锁相环测试
6,DCAC 空载,带载
7,   ACDC 空载  带载
8,系统功能验证,blackstart, LVRT, HVRT, VSG,....9,。。。

应该遗漏了很多,按照行业标准画个思维导图,有助于厘清思路

好的,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