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1F4的I2S

楼主(2023-01-07):
用STM32F031F4的I2S输出到WM9081(I2S转模拟内置功放),要求播放20种声音,风声,白噪音......,我看别人的板子只有STM32F031F4和WM9081,没有存储器也没有SD卡之类的,请教下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不会是MCU芯片按照发声的频率,给WM9081发声的吧;

楼主:
不知道是先把声音转成代码烧到FLASH里还是程序编写实现的

网友B:
没有存储芯片和SD卡之类的,很大可能是都写在MCU的FLASH里了。

网友C:
声音肯定需要存储的,  应该是存到flash里了,ram肯定不行

网友D:
单纯的收发 不存在存储吧应该

网友E:
是不是短时间的录音呀

网友F:
没有别的芯片了吗

网友G:
我也感到很迷茫

网友H:
是不是就没有做任何停滞就传输出去了啊

网友E:
声音如何进行存储的?没有弄明白这个事情。

楼主:
白噪声如何模拟啊

网友I:
这些频率都不是固定的啊

网友J:
想要做 就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

网友B:
单纯的模拟一小段声音的话就没有问题 来回的重复播放呗

网友I:
有那么一个音频的库文件 存起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