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将一个汇编文件 分成 几个汇编文件 编译提示变量没定义

楼主(2023-01-07):
将一个汇编文件 分成 几个汇编文件 编译提示变量没定义

楼主:
用的是PIC16F684,因为之前用C,发现FLASH太小,2K的容量,C语言折腾不起,改用汇编语言,之前全部代码写在一个文件里面,编译通过,测试功能正常。为了管理方便,就把里面的中断部分的代码单独放在一个文件(没作任何改动,单纯的剪切过去),编译时就提示中断里面的变量没定义。

楼主:
以前用的是AVR的汇编,都是这样操作,没任何问题,不知这个与AVR有什么区别,麻烦各位告知一下,是不是我漏了什么?

楼主:
如果能提供一个汇编的例程(包含几个汇编文件)参考一下就更好了,先谢了

网友A:
汇编和C语言其实很相近,变量在不同文件共享,肯定是在一个文件定义,在另一个文件声明外部变量。

网友B:
至于具体细节如何,就要自己查阅编译器手册了,这个手册通常在开发环境的帮助里就有。

楼主:
让别人给你提供可用的工程,这个最好,但是用pic的相对很少,可能性不大。

网友C:
我平常的做法,是把相关的变量定义在  ***.inc头文件,在主汇编文件里的开头 #include  " XXX.inc  "  文件,然后在主汇编文件未尾  ,把其它的功能模块汇编文件包含进来

网友D:
#include  " 01.asm  "#include  " 0X.asm  "

网友E:
除了主文件,是不是需要对其它的模块文件声明什么的?

网友F:
这样做的话 就需要一个头文件来作为中间的纽带

网友G:
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拆分肯定是不行的啊 因为这几个文件之间有互相的调用  那就有变量是不能互相识别的

网友H:
要把这些文件共用的变量定义到头文件中进行调用

网友I:
不是很了解汇编文件 是不是也和c那样需要有定义全局变量的文件啊

网友J:
汇编语言文件的文件结构和c语言文件的文件结构是一样的吗

网友K:
楼主需要把这些报错的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

网友L(2023-02-08):
主程序中定义成全局变量,例如
        GLOBAL  xxx
中断程序中外部访问用
        EXTERN XXX

或者如楼上所说定义到头文件里操作。

供参考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sm2150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