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引脚不受控?

楼主(2023-01-07):
47Q10单片机,RC3 RC4 RC5引脚设置为输出,为什么引脚不受控?代码如下:
void init(void)//引脚初始化
{
PORTC=0x00;
TRISC=0x00;
}
main(){
init();
while(1){
PORTC=0xff;
delay(60000);//延时3秒
PORTC=0x00;
delay(60000);//延时3秒
CLRWDT();
}
结果不应该是引脚电平一高一低吗,为什么引脚电平一直为零点几V?

网友A:
ANSELC应该置0吧。

楼主:
请问什么引脚需要设置为模拟口,也就是将ANSELX置1

网友B:
模拟信号输入,比如ADC,AC

网友C:
datasheet里有写,单片机重启后要手动置0才能将IO作为数字输出

网友D:
ANSELx复位后默认是模拟方式

网友E:
需要看看原理图 有时候和外部的硬件连接也有关系

网友F(2023-02-06):
楼主的时钟都没有配置函数啊 怎么 延时呢

网友G:
硬件连接上加一个外部的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H:
所谓的数字量引脚和模拟量引脚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I:
专业模拟接口是输出和输入之间点对点的连接

网友J:
我理解的所谓的模拟接口和数字接口都是对音频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