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823单片机引脚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3-01-07):
写了个简单的LED翻转程序,触摸感应区时翻转LED状态,由于LED输出电平在单片机初始化后是随机的,想让LED灯一开始是绿灯亮,之后再进行翻转操作,然而只要在进入循环前对LED引脚进行配置,程序运行结果就不对

楼主:
触摸时LED状态翻转,随即又恢复至原来状态~~~若在进入循环前不对LED引脚进行配置,那么程序运行就正常,但是LED灯的初始状态就成随机的了

网友A:
据说这段程序从开始就是错误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初始化参数呢?

网友C:
没用过pic的这个片子,但是你可以连接仿真器,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啊。

网友D:
通过判断寄存器的值,确定你的程序在哪里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E(2023-02-06):
可能是初始化的顺序是有问题的 贴代码看看吧

网友F:
初始化完成后稍作延时 然后再使能

网友G:
我觉得楼主使用轮询的话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H:
我觉得楼主并没有使用任何滤波的代码 是不是有外部干扰啊

网友I:
楼主检测的是跳变沿还是电平啊

网友J:
那首先要确认引脚初始化之前的默认状态是什么

网友K:
能说说用的是哪个编译器,有这个bit类型

网友L:
你代码对RC1输出

第七行PORTCBits. RC1 =

第十七行RC1 =
有区别吗?

示波器看RC0 RC1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