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仿真时提示在空闲模式

楼主(2023-01-07):
keil仿真时提示在空闲模式

楼主:
然后仿真器就断开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同问,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大神回答

网友B:
也许仿真不了这种模式,禁止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请问对于keil仿真时提示在空闲模式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软件仿真步骤设置:

1.target-->XTAL晶振设置(STM32,8.0)

2.Option->Debug->Use_Simulator

3.Option->Debug

     Dialog DLL默认是DARMSTM.DLL

     Parameter默认是-pSTM32F103VC

网友D:
keil仿真时,会遇到程序停在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处不动了

解决方法:

是Debug里面的设置有问题

主要是下面2项设置

Dialog DLL默认是DCM3.DLL

Parameter默认是-pCM3

应改为

Dialog DLL默认是DARMSTM.DLL

Parameter默认是-pSTM32F103ZE     //根据芯片信号具体选择

网友E:
工程进入软件仿真时,出现*** error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错误。

当点击RUN按钮时会重复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0 : no 'execute/read'permission的错误。

网友F: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no 'read' permission
这种就是Debug里面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G:
软件仿真共示波器看波形,发现周期不对

解决方法:设置target中的晶振平率是否设置成板子中实际应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H:
啊 仿真的时候还有空闲模式?只听说过单片机工作的时候有这个模式啊

网友I(2023-03-09):
确实只听过单片机的空闲模式?仿真还有?这是出错了还是有别的?

网友J(2023-07-26):
这个是要设置编译软件吗,还是芯片内部的

网友K(2023-09-26):
感觉像是Debug里面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L:
坐等专业人士解答,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M: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N:
仿真空闲?什么情况

网友O(2024-09-26):
检查程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