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获取触摸屏起始坐标和终止坐标

楼主(2023-01-07):
现阶段PIC16F15375可以通过SPI 读取到XPT2046的触摸坐标值。当按下触摸屏可以得到相应的值。但现在根据需求要在抬起时给相应位置的坐标值(1.同位置抬起,2.移动不同位置抬起),这应该如何操作能得到抬起时的坐标值

网友A:
应该能持续获取当前坐标吧,最后一个坐标就是抬起时坐标

网友B:
正常来说就是点击的位置。

网友C:
读取最后一个位置点就行啊

网友D:
判断是否抬起?

网友E:
你参考一下lvgl的程序吧

网友F:
需要不断扫描是否按下或者抬起的

网友G:
保存历史数据,最后一个点就是点击的位置。

网友H:
每次都把之前的坐标保存起来,当抬起的时候读取这个坐标位置。

网友I:
你是需要判断什么呢?

网友J:
触摸屏的坐标都是连续的

网友F:
持续读取坐标,抬起之前的坐标就是需要的数据。

网友K(2023-02-06):
楼主是想跑系统呢 还是裸奔 呀

网友L:
第一步:打开触摸屏的驱动("/dev/input/event0")
    第二步:读取触摸屏的坐标
    第三步:关闭触摸屏

网友M:
开发板触摸屏的坐标跟液晶屏的分辨率不一致,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网友N:
可以买现成的触屏模块 里边都封装好 不需要自己做

网友O:
get_slide()用于滑屏和获取点击坐标,而get_ts()仅用于获取一次点击坐标

网友P:
持续进行读取  获取到读取值的起始值和终止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