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C振荡

楼主(2023-01-07):
sh69p54RC振荡能直接从外部测试到频率吗?

网友A:
环境温度过高是引起电容爆炸的原因

楼主:
sh69p54 evb上阻容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能把

网友C:
自己写个IO翻转程序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确定RC振荡器在工作吗?

网友E:
用定时器来定时翻转I/O口,从外部测量I/O口波型不就行了

网友F:
内部RC是不能在外面直接测量的,只能用PWM或者通过定时器配合IO翻转来间接测量。

楼主:
正解,我都是这样测的

网友G:
如果选择RC震荡的话,因为谐振是在芯片内部,所以外部是测量不到震荡频率的。

网友G:
不过可以通过定时翻转IO来间接测试震荡频率之类的。

网友H:
用翻IO的方法

网友I:
内部RC是不能在外面直接测量的,楼主可以试试pwm方式测。

网友J:
好像可以 但是不知道直接测量会不会引入额外的干扰信号

网友K:
只能使用间接的方式进行测量 但是因为你有时钟的配置 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只能使用间接的方式进行测量 但是因为你有时钟的配置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个没啥好办法 只能认为自己的配置是对的 然后互相参照了

网友M:
可以间接得到结果 就是理论值和实际值相互印证的方法

网友N:
rc不可以直接进行测量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外部引脚的表现来间接得到结果

网友O:
不能直接从外部测试到 因为这个时钟并没有印出来

网友P(2023-03-09):
用PWM或者通过定时器配合IO翻转来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