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sp430是不是迄今为止唯一使用FRAM的MCU呢?

楼主(2023-01-08):
TI的msp430是不是迄今为止唯一使用FRAM的MCU呢?网上查了许久,好像除了ST的msp430,好像还真没有了,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数据。不得不说,这是TI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当然,大家会说,现在市面上FLASH的速度也够了,好多ARM芯片,照样也是用的FLASH,大批量的FLASH擦除,照样可以提高速度的,为什么非要FRAM呢?但是在固件更新的时候,FRAM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考虑一个需要现场固件更新的应用程序,例如空中传送(OTA)更新。假设您需要通过串行外围接口(SPI)将4kB固件映像传输到内存中,并且正在讨论使用闪存还是基于FRAM的设备。对FRAM和闪存设备使用相同的SPI设置进行的快速实验表明,FRAM在此应用程序中比闪存具有即时优势。

FRAM在固件更新中提供的最大好处之一是看不见的,并且经常被忽视。要在闪存中编程“1”,首先需要执行擦除。使用闪存时可以擦除的最小内存量称为段,在MSP430上,一段是512字节。系统显示了一个类似的应用程序,您只想更新1.25kB的固件,而不是所有4kB的固件。

FRAM的观点来看,上面图中的程序更新与更新整个固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相反,由于段边界的原因,这对于flash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上图显示了固件更新如何将第4段分成两半。要编程此段,必须首先将其完全擦除。那么,如何保持段中其余代码的完整性呢?您必须将段复制到RAM中,将其与新更新结合,然后将其编程回闪存。这需要大量的RAM,增加了时间并增加了更新过程的复杂性,而使用FRAM时将完全消除这些复杂性。

网友A:
FRAM读取也会消耗寿命,成本又高,在MCU上存储固件完全不如闪存。

网友B:
不明觉厉   自以为大部分都是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   自以为大部分都是FLASH的

确实大部分都是flash的,因为这么做成本低,ti这么做确实是独特的创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读取也会消耗寿命,成本又高,在MCU上存储固件完全不如闪存。

我认为,成本高是相对的,取决于哪个公司干这件事情,但是flash成本低确实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大部分都是flash的,因为这么做成本低,ti这么做确实是独特的创举。

大家都用FLASH,说明才FLASH是正确的选择。至于TI为什么用FRAM,可能是炫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成本高是相对的,取决于哪个公司干这件事情,但是flash成本低确实是。 ...

客户会选择合适的器件,闪存能满足的,就不会选FRAM,除非同容量非易失存储TI能做到FRAM比闪存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用FLASH,说明才FLASH是正确的选择。至于TI为什么用FRAM,可能是炫技? ...

只有创新才是科技进步的动力。大家都用,只能说明没有人有新的创新。为什么大家都在苹果后面抄袭创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会选择合适的器件,闪存能满足的,就不会选FRAM,除非同容量非易失存储TI能做到FRAM比闪存还便宜。 ...

是的,ti以前的出货量是很大的。有些成本不是很敏感的场合, Ti的高性能和低功耗。有相当大的优势。

网友C:
大胆创新的精神值得中国同胞们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创新才是科技进步的动力。大家都用,只能说明没有人有新的创新。为什么大家都在苹果后面抄袭创意呢? ...

TI可以安心用FRAM代替闪存,其它厂家保证不会抄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ti以前的出货量是很大的。有些成本不是很敏感的场合, Ti的高性能和低功耗。有相当大的优势。 ...

现在MCU领域,TI的产品性能不高,功耗不低,成本高倒是真的。

网友B(2023-02-23):
唯一使用FRAM的MCU!

另外 是不是瑞萨的也有?

网友D:
铁电的处理器吗?

网友E:
msp430的芯片还是很值得推广的。

网友F:
MSP430FRXX系列MCU 采用了FRAM作为代码和数据存储器

网友G:
这个不知道,之前有f5的芯片用过 。

网友H:
SP430FR4133低功耗FRAM存储器系列

网友I:
MSP430FR59xx MCU 建立在超低功耗“Wolverine”技术平台基础之上,采用非易失性 FRAM 替代 EEPROM 或闪存提供高稳健统一存储器架构

网友J:
FRAM既可以作为ROM存储代码,又可以做为RAM存储数据

网友K:
越来越多的MCU具有板上非易失性内存

网友L:
与EEPROM、FLASH相比,FRAM的读写更快

网友M:
MSP430新出的FRAM系列单片机

网友N(2023-05-05):
TI的MSP430系列MCU是第一个将FRAM应用于产品中的微控制器

网友O:
Cypress等,它们都采用了类似于TI MSP430的架构,并使用FRAM作为主要的存储器介质。

网友P: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MCU也开始尝试使用FRAM

网友Q:
最开始使用FRAM的MCU确实是TI的MSP430系列

网友R:
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STM32 FRAM系列和Renesas推出的RX FRAM系列以及RL78 FRAM系列等。

网友L:
不是迄今为止唯一使用FRAM的MCU。

网友S: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MCU厂商开始尝试使用FRAM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