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小华MCU有啥亮点

楼主(2023-01-08):
后装准车规应用背景,之前用的是NXP的MCU,现在需要转国产。
先接触的国民技术的N32G455,144M主频,144KB的RAM,基本是标准的STM32外设和库函数,入门简单。

正因为太简单了,总感觉在安全角度似乎是有点欠缺,比如校验,保护,PWM外部触发(电机刹车)。

看了一点小华的HC32F4A0和HC32F460资料,似乎是硬件安全性有所提升(不太确定),算力和RAM也稍微高一点。但也有点问题。
1-小封装的做不到-40至105度
2-只有1个CAN口
3-软件风格感觉有点杂乱,一时之间建立不了概念
4-评估板不平民,好像很贵。

因为PCB尺寸限制,只能用LQFP64及以下尺寸封装,温度不行,而BGA封装的尺寸温度都行,但又不主流,估计价格低不了。

所以想请教几个问题:
1-有没有平民价的评估板
2-BGA封装的价格供货咋样
3-开发难度大不大
4-芯片角度理解的安全性是否有特色?

网友A:
车规的HC32A460只有LQFP100封装了。
用过HC32F460,官方的库文件确实是不太好,2.x.x和3.x.x的库基本推翻重写了。

网友B:
460 带一个CAN,F4A0有2个CAN,-40至105度 要用LQFP100封装了,开发板立项了的话可以免费申请,BGA封装用的比较少,有计划供货ok的。

网友C:
1、如果想要汽车级的,那小华的MCU选择范围目前来说就比较少了。没有几款可选的
2、如果你只要-4-~105°的小封装的,那可选的范围还是有的,你要找代理商,小华有HC32F45X系列的。
3、HC32F45X系列是F46X系列的小封装和压缩版,HC32F451系列不带CAN,F452系列带CAN
4、软件风格有点乱的问题,那只是你不习惯他这个软件风格而已,每个人看别人的代码都不太爽。
5、评估板太贵,那无所谓啊,不买小华的评估板就是了,淘宝上应该有一大片最小系统板。
6、个人建议不要推翻小华的库自己重写,你可以改库文件,让执行效率更高,但不建议推翻重写,除非你完全了解小华MCU的所有bug。
     说句很难听的,你觉得自己的水平很高,写出了很好看的代码,但是那又如何呢,你了解小华MCU所有bug吗?
     他可能在库里规避了一些bug,而你却并不知道有这个bug,到最后你会骂小华的MCU,而不是骂自己蠢没有用小华的库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如果想要汽车级的,那小华的MCU选择范围目前来说就比较少了。没有几款可选的
2、如果你只要-4-~105°的 ...

过IS026262 有嘛?

网友E:
小华MCU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芯片吧,用起来应该很顺手

网友F:
老品牌了。供货也是OK的,这就是亮点。

网友G:
知名度算是亮点吗

网友H:
小华mcu最大的亮点都在车轨级芯片这里

网友I:
小华mcu应该比较主推它的低功耗特色

网友J:
感觉他们的产品有关于家电啊  智能仪表啊 射频信号啊之类应用的

网友K:
工业领域是小华半导体 MCU 重点耕耘的市场

网友L:
感觉他的特点就是功能简单 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M:
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低功耗  不过小华的芯片不是搞的那种功能很全面的芯片 都是比较小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