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外部中断特殊管脚的配置?

楼主(2023-01-08):
芯片是GD32F130C8,目前想把A15和B3、B4作为外部中断使用,但是在配置时,造成程序跳入到外部中断死循环,这几个管脚还需要怎么设置吗?

楼主:
配置如图

楼主:
把后面两段屏蔽后就不进入死循环了

楼主:
不屏蔽就进入这个死循环,请问各位大神,是哪里配置错了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手动清除 一下中断标志位呢

网友B:
没有中断服务函数或者中断服务函数没对应上吧

网友C:
当产生外部中断的时候才会进入中断是吗

网友D:
别让他产生这个中断源不是也可以的妈

网友E:
楼主的代码实在有些看不清  首先需要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入中断

网友F:
需要看一下楼主各个模块的初始化的顺序

网友G:
需要在初始化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启中断使能

网友H(2023-03-02):
手动清楚下中断标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