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米特Profinet分布式IO模块与SMART200 PLC进行数据采集案例

楼主(2023-01-08):
Profinet分布式IO模块与SMART200 PLC进行数据采集
准备工具
1、STEP7-MicroWIN SMARTV2.5软件
2、200SMARTST20PLC一台
3、捷米特JM9000+数字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

实现方式
1、在200SMART软件里面添加捷米特JM9000的GSD文件,操作步骤由下图所示:
点击GADML管理,点击浏览找到GSD文件放置位置

选择您使用的plc,以我们的SR30为例,连接CPU:

PLC连接成功之后,根据实际的接口模块硬件型号在软件内部选择其对应的组态配置
设置捷米特JM9000PROFINET名称和对应IP地址,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200SMART软件进行在线搜索功能查询到查找我们的Profinet,查找成功之后修改设备名称,记住设备名称,后面组态时必须要保持一致
组态profinet从站:

添加耦合器:

添加IO模块:

下载到PLC:
强制测试:

制CPU为RUN模式:

强制输出:

下载编写小程序进行测试。

通过PLC在线诊断也可以查询捷米特JM9000远程I/O模块与200SMARTPLC通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