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仿真调试时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23-01-08):
我的程序用仿真器仿真调试时出现这个错误missing';'before'sfr'

楼主:
在<reg52.h>的头文件里,头文件怎么会有错呢,这是仿真器自带的啊。

网友A:
missing';'before'sfr'看样子肯定是不小心动了一下,换个头文件或干脆暂时拿掉看看

楼主:
换了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B:
那就是C文件有问题

网友C:
看看 "#include <reg52.h>" 上面的语句是否缺失了";"

网友D:
查看一下文件的存储路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的头文件里,头文件怎么会有错呢,这是仿真器自带的啊。

是不是不小心动了头文件了啊  或者确认型号和头文件是不是相符合

网友F:
把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的代码去掉 看看是不是还会报错

网友G:
重新安装一下仿真软件  估计是文件被破坏了

网友H:
别着急 楼主仔细看看 有可能是最简单的语法错误  少个分号啥的

网友I:
是从一开始安装完  就报错 还是在使用的半道上开始报错的呢

网友J(2023-02-08):
C文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