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知道STLinkUSBDriver.dll的API接口的吗?

楼主(2023-01-08):
有知道STLinkUSBDriver.dll的API接口的吗?

网友A:
最近要弄一个可以烧录程序的上位机,主要用在加密和烧录计数,烧录工具为ST-LINK v2,我找到一个dll为STLinkUSBDriver.dll,但没有他的借口文档,请问有做过这方面的吗?

楼主:
或者有其他stlink的dll推介?

网友B:
同学有个在百度上申请了一块开发板,集成了百度的AI服务,包括语音处理,那家伙就做了小度音响。

网友C:
好像没有吧

楼主:
为什么分分钟被**呢?

网友D:
分分钟有些夸张,看你的加密方式,不过都有办法**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用stlink做上位机

网友E:
一定要用stlink的话,可以自己写代码

网友F:
如果要看有DLL有哪些接口的话,那更简单了,直接用EXE工具就能查

网友G:
或者用IDA逆向后查一下也可以

网友H:
PE explorer工具查看,但是只能知道内部函数名称,没什么用;

网友I:
换一种思路,使用STM32内部的BOOTLOAD来下载,自己写上位机软件,想怎样都行。不过你还可以去市面买现成的烧录器,应该有可以满足你需求的

楼主:
对啊 只有函数名是没用的

网友J:
关于STLinkUSBDriver.dll的接口问题,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用Labview开发上位机和ST-LINK/V2通信,实现自动化烧录。手头有这一dll文件,但是没有里面函数的说明

网友K:
Visual C++的Depends工具可以查看动态链接库中的导出接口。

网友L:
函数名用VC++带的工具Depends可以查到。参数就不好弄了,用反汇编工具调试才能知道有几个参数,至于数据类型就难弄了。

网友M:
自己用SWD 写个脱机烧录,想怎么加密,怎么限定次数都写,

网友N:
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O:
不太了解这方面

网友B:
不太知道这个接口

网友M:
能否直接咨询技术支持呢

网友M:
可是问问技术支持!

网友P:
貌似早就有用STLINK烧写的开源工具。

网友Q:
官方的文档里面没有印象有这个DLL的说明或者参考例程,
如果是需要编程功能的接口调用,可以考虑使用最新的STM32CubeProgrammer API
STM32CubeProgrammer的参照路径下有这文档说明。

In addition to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and the commandline interface, STM32CubeProgrammer offers a C++ API that you could use to develop your own application and benefit of wide range of features to program STM32 microcontrollers memories (such as Flash, RAM, and OTP) either over debug interface or bootloder interface (USB DFU, UART, I²C, SPI and CAN).

This documentation details all types and functions API to use STM32CubeProgrammer functionalities.

STM32CubeProgrammer API package

The API packag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sources that are ready for use :

File

Description

CubeProgrammer_API.h  header file contains functions declarations and macro definitions to be used by the CubeProgrammer_API.dll.
DeviceDataStructure.h  header file contains macro definitions to be shared between several functions.
CubeProgrammer_API.dll/.so/.dylib  Dynamic Link Library file contains a library of func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s that can be accessed by windows, linux and MacOs programs.
CubeProgrammer_API.lib  import library for use with MSVC compiler.

网友R:
去买JLINKARM.DLL的SDK开发包,需要花点钱

网友:
这个dll文件没有涉及过。

网友S:
STLinkUSBDriver.dll是开源的吗?

网友T:
需要动态调用这个吗?

网友U:
这个好像没有实现过。

网友V:
引用 网友R:
去买JLINKARM.DLL的SDK开发包,需要花点钱

这个好像需要花费不少钱啊,如果是公司感觉还是可以负担起的

网友W:
ST-LINK是一个用于STM8和STM32微控制器系列的在线调试器和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