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掉电模式不能进Timer3 中断

楼主(2023-01-08):
在掉电模式下,不能唤醒,经过仿真跟踪,发现主要是在掉电模式下,不能进Timer3 中断,系统中试用12M内部RC和 32K外部晶振

楼主:
LPD程序如下:
void        POWER_down(void) interrupt 14                                                   //掉电中断
{
        //标志位清0
        _nop_();
        LPDCON &=        Bin(10111111);

//首先关掉所以需要耗电的元件,降低损耗
                P1|=Bin(11111100);
                P3|=Bin(00001111);        //先关灯
                P4=Bin(11111111);         //关灯关公共端

                if(LPDCON&0x20)                 //如果是因为电压高于设定LPD值时进入中断的,即将进入正常状态
                {

                        //io_Beep        =        0;
                        _nop_();
                        Init_System();          //重新初始化
                }
                else
                {
                        sysLPD        =        1;                                        //出现了低电压中断,设置电池供电标志
                        LPDCON =        Bin(10101101);                //&= 0xFB;                //设置电压高于4.35产生中断
                        CLKCON =         Bin(10001000);                                //D7加速,D6D5无效,D4无效,D3=1打开,D2=0选择32K
                        //Old_Mode = Mode;
                        ////////////////调整LCD电压///////////////////////////
                         DISPCON= 0x7F;                //0X68;                 //3V电源供电
                        //DISPCON=Bin(01101111);            //开LCD驱动,开对比度控制,选第15段对比度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DISPSEL   LCDON      ELCC   DUTY          VOL3          VOL2    VOL1           VOL0
                        //0LCD;1LED   1                    1             0                   0                  0                 1             1
                        //lcdFAMER f=12m/512/disclk =64         ;disclk=0x016e

                        //设置晶振为32768HZ外振,以及中断时间,其他中断,重新定义IO口
                        P0SS=0x00;            //P0模式选择寄存器          0=IO           1=segment
                         //SEG1-SEG8
                         P1SS =0Xff;
                         //SEG9-SEG16
                         P2SS =0X03;   //P2.0,P2.1为SEG
                         //COM1-COM8
                         P3SS =0XFF;

                        P0CR        =Bin(10000000);                                            //端口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          0 输入 1 输出
                        //0.0--小功率,0.1--蜂鸣器,0.2--同步,0.3--超温,0.4--触摸,0.5--power
                        P0PCR        =Bin(10000000);                                                  //输入端口内部上拉电阻控制   0关闭, 1开启
                        P0                =Bin(10000000);                                                  //端口数据寄存器

                        P1CR        =Bin(11111111);
                        P1PCR        =0xff;
                        P1                =0x00;                                                                //P1用做LCD输出SEG

                        P2CR        =Bin(11111111);
                        P2PCR        =Bin(11111111);
                        P2                =0xff;                                                                //P2.0,P2.1LCD的SEG

                        P3CR        =0xff;
                        P3PCR        =0xff;
                        P3                =0x00;                                                                //P3用做COM口

                    P4CR        =Bin(11111111);
                        P4PCR        =0xff;
                        P4                =Bin(00011111);

                        BANK1SEL() ;
                        P5CR        =Bin(11111111);                                                //注意:P5和P0地址一样,P5在BANK1,一定要加上地址设置
                        P5PCR        =0xff;
                        P5                =0x00;
                        BANK0SEL() ;

                        DISPCON1 =0X00;                //LCD参数,固定
                         DISPCLK0 =0x00;           //LCD时钟控制寄存器
                         DISPCLK1 =0x00;                 //0x000=使用系统时钟
        ///////////////重新定义时间中断////////////////////////
                        EA                =        0;
                        //定时器3代替定时器0
                        BANK1SEL() ;
                        TF3=0;
                        //T3CON =Bin(00000010);           ////0B0000    0110     1分频
                        T3CON =Bin(00000000);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 TF3     --   T3PS.1          T3PS.0                -        TR3               T3CLK.1                T3CLK.0
                        TL3=LOBYTE(2^16 -16384);
                        TH3=HIBYTE(2^16 -16384);
                          //IEN1 |=0x10 ;
                        //ET3=1;
                          TR3=1;                                                                          //开启TIMER 3定时器
                           BANK0SEL() ;
                        EA                =        1;

                }
//                LPDCON &= 0xEB;//清中断标志

}

网友A:
定时中断没有开启

网友B:
你进入了STOP模式,只有外部中断 IO口中断可以唤醒

网友C:
部分型号BT中断也可以唤醒

网友D:
原因1和2都是往往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啊

网友E:
主要需要确定在掉电模式下  定时器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F:
不同的模式会有一部分 时钟不能工作  导致一些外设不能工作

网友G:
在stop模式下只有极少数的外设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H:
掉电模式下 timer3是完全不工作的 所以不能产生中断

网友I:
如果想要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timer3来产生中断 就不能使用掉电这个模式

网友J:
在此种模式下  大部分模块包括定时器都已经完全停止工作了

网友K(2023-07-26):
进入掉电模式,定时器已经关了,唤醒不了了

网友L(2023-09-26):
掉电模式唤醒的话应该得需要其他的唤醒机制

网友M:
这个其实跟唤醒机制有关系,建议楼主再详细参阅以下相关文件

网友N:
不能唤醒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