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STM32的SPI来驱动OLED

楼主(2023-01-08):
屏幕使用的是UG-2828GDEDF11,驱动芯片是SSD1351,单片机使用的STM32。使用4线SPI方式控制SSD1351,但是屏幕一直不会亮

网友A:
起码发个电路图和程序吧

网友B:
注意片选和数据线,地址线时序

网友C:
OLED可以SPI4,SPI3,I2C,卖屏的应该会提供示例代码吧

网友C:
看了下资料,你的是1.5寸彩屏。我买了个0.9寸的彩屏,65K,SSD1332,买回来就开始吃灰了。

网友D:
你没配置好,电路图估计也没弄好。

网友A:
注意片选和SPI的时序

网友E:
SPI通信要注意时序的问题

网友F:
我不太会搭配这些硬件

网友G:
卖家会提供模拟SPI的程序吧,先用那个电量吧。

楼主:
预料中的结果,多谢大家啦